急急急 芯片cp=bh 用什么型号芯片代换啊!!

楼主(2015-11-13):
如题  2!!!1在线等@!!

网友A:
什么板子什么电路上用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板子什么电路上用到的

内存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板子什么电路上用到的

华硕笔记本ul30v内存供电芯片    没有图纸呀!!!

网友A:
24个脚的芯片吗?RT8207GQW看下这个型号是不是吧!这个手册网上有,要是懒得去找就下我发上来的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个脚的芯片吗?RT8207GQW看下这个型号是不是吧!这个手册网上有,要是懒得去找就下我发上来的这个

谢谢 我先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个脚的芯片吗?RT8207GQW看下这个型号是不是吧!这个手册网上有,要是懒得去找就下我发上来的这个

我这个是芯片上直接烧了个洞、想直接代换   不知道型号啊!

网友:
在别的帖子上看到了是RT8207和TPC51116都可以代换

网友:
tps51116换上以亮机

网友:
CP=CL CP=CM CP=AH RT8207GQW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淘宝上问卖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