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LH700奇怪问题

楼主(2015-11-13):
遇到过富士通LH700能亮机,但过一段时间后就触发掉电,然后多点很多次后又能点亮,而且关掉后每次都能点亮,但只要间隔时间一长触发就会掉电,请大家帮忙看下。。。

网友:
是不是大电容作怪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打下全版的波形  应该能找出问题

网友:
感觉像是大电容作怪

网友:
此板有个通病

网友:
把主板拆下来

   然后仔细观察cpu座子对面。。是不是有6颗大电容

     通病更换6颗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