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有8脚的BIOS与主板连接的电路

楼主(2015-11-13):
哪位大哥有8脚的BIOS与主板连接的电路,在网上实在是找不到才来这里求助,谢谢

网友:
BIOS与主板连接电路?不明白,我们都是焊接的时候记住第一脚位置就行了

网友:
你随便找张图纸看一下就有了

网友:
楼主想说什么 断线了 还是怎么了

网友:
基本上都是8脚的吧……。

网友:
手上的主板,怀疑是bios电路或bios本身的问题,想查查bios电路,具体来说bios是直接跟南桥连接呢?还是通过什么电路跟南桥连接?

网友:
手上的参考是前几年买的讲的都不是8脚的bios电路

网友:
另请教好像intel主板的bios扩展名名是bio,这样的bios文件怎么刷啊,现主板已坏,明确只能通过编程器来刷,谢谢大家

网友:
料板对比不行吗

网友:
这还要找电路,直接 3.3接就干起了    这不知道是不是你需要的

网友:
直接连接到桥的

网友:
直接连桥。这种情况如果bios电路有问题那多数都是bios芯片本身或桥的问题了,求正解。

网友:
LZ表达太不清楚了

网友:
我是小白,请见谅并多,谢谢

网友:
我是小白,见谅并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
我是才刚开始学主板维修,就一小白,请小渣渣见谅并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