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28独显 QL6开机暗屏。飞线后开机还是暗屏。主板问题

楼主(2015-11-13):
海尔T628独显 QL6开机暗屏。飞线后开机还是暗屏。主板问题?确定灯管没有问题、高压板没有问题、屏线没有问题。飞线+3V后电压正常后,开机还是暗屏。如果开机之后再飞线+3VLCD_CON正常亮机。总之开机之前飞好线就暗屏。开机之后飞线就正常。图片有测量数据

网友:
太牛了,这样的问题都能修好。主要是你们质料齐全 。

blmama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应该是时序不对吧 。。。

网友:
你有没试过换别的3.3v 飞过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时序不对吧 。。。

不是时序不对,因为这里BLON CON背光开启信号电压是主板开机触发才产生的,这样子短接就是屏幕亮度变为默认值不能调节。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有学到一招修机大法

网友:
碰到过一个惠普G6,也是亮度和背光短接,结果屏闪了下变白屏,好好的屏也坏了,后来换了根屏线才发现是屏线问题,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时序问题,我觉得NECO说的应该是对的

网友:
不用问为什么,修好就行,直接飞线到屏供电的开启信号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说显卡挂了?

网友:
加电阻电容延时怎么样

网友:
在机器面上做个开关,叫用户按开机键后再打上开关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时序不对,因为这里BLON CON背光开启信号电压是主板开机触发才产生的,这样子短接就是屏幕亮度变为默 ...

求指教?怎么维修?指点思路。谢谢

网友:
我就想问你们怎么看出来楼主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