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D452V 六脚芯片掉了 帮我看看什么型号?

楼主(2015-11-13):
华硕 D452V,主板号:X450VP MAIN BOARD REV 2.0 . 六脚芯片掉了 帮我看看什么型号? 这机子是一个商家自己换键盘,把这个芯片弄掉了 ,待机0.0015, 开机电流0.03,不开机,有同样机子的朋友帮帮!!
华硕

网友:
这款机子看过保没有啊

网友:
图片的清晰度有点差呀 。。。。

网友:
是不是二级电压转换mos管啊 内存供电出来了吧

网友:
希望你能用上。。。

网友:
我好像有 看看.................

网友:
楼主这个会不会是电源没有全哟

网友:
第2张图片清晰度太低了

网友:
先查一下电压吧,应该不是什么特殊芯片

网友:
一般都是双MOS管!

网友:
看不清楚的 你找个ASUS板子 找差不多的吧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UM6K1N,集成双MOS管,PDF如下:

网友:
双N复合MOS管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忙。就是双MOS管,我在华硕料板上去了个K1装上电压就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