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LED1 电源灯一闪一闪 不触发。

楼主(2015-11-13):
    联想B460原来故障确定为桥短路,但是可以触发。更换桥后便不能触发。检查外围无明显问题。将坏桥换回故障亦然。遂将新桥又装回。EC 更换过 ECBIOS刷过 桥BIOS也刷过不管用。按时序图找前面的3.3V 5VS5都已经出来。RSMRST#KBC为高电平下接下来该LAN-PWR-ON 该出来了。结果就是一闪一闪的也是。测整机包括CPU部分的电都是一闪一闪的,待机电流18到200MA来回跳动。但我拆了ECBIOS就只有待机电流约10MA左右。琢磨了半个月啦实在没思路啦。求同行指点。

网友A:
不会是把桥打坏了吧,桥是买的新的还是测试的。

网友:
我有一块B460的主板,点不亮。发现这个主板某宝都很贵

网友B:
后级短路了?你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把桥打坏了吧,桥是买的新的还是测试的。

不可能两块桥都同时搞坏吧。新买的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后级短路了?你查查

瞬间电流只能上到200MA左右不太可能是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瞬间电流只能上到200MA左右不太可能是短路吧

多测量  多动手

网友D:
你这个已经上电又掉下反复不断,看哪里电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已经上电又掉下反复不断,看哪里电压不出来

按开机键之前的电压都有了。

网友:
慢慢查吧——,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之前是乌龟壳发烫,插电是0.39.后面把乌龟壳换了。结果就灯一闪一闪的,CPU供电没出来,62882预热一下CPU供电就出来了,但是不跑吗,冷了就又没了,变成了0.7.换了个62882还是一样的。求大神指点

网友E:
你把R103去掉看看是否不会闪了?去掉R103就能看到那个电压没有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把R103去掉看看是否不会闪了?去掉R103就能看到那个电压没有出来了!

谢谢朋友的回复已放弃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