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触摸板的问题

楼主(2015-11-13):
惠普CQ40触摸板,用电池正常,接交流适配器就不正常了,时好时坏,移动会卡顿。

现在电池也坏了,开机提示电池坏了,用软件查看电池损坏80%。

这会是什么问题?看了许多帖子,一头的雾水,有的说电源适配器,有的说刷BIOS,刷EC。

特此请教。

网友:
电源你换个原装电源就可以试额

网友:
先换个试试不就知道了,一般都是触摸板坏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用的适配器不是原装的,就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
用原装的适配器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换个适配器和电池看看   排除法   不行的话就是保护隔离电路问题

网友:
原来原装的充电器会导致这样的问题啊,受教了。

网友:
可以很负责人的告诉你,换个原装的充电器试试吧,有意外惊喜的哦!

网友:
感谢楼上的各位,准备进个原装的电源。

网友:
你先排除触措板的问题,然后再查接口到EC的信号

网友:
很有可能是EC坏了,引起了连锁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