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67A-UD3P-B3 触发就掉电。 没见过这个板, 怎么修?

楼主(2015-11-13):
主板:GA-P67A-UD3P-B3

故障:触发掉电,CPU针脚断了一根, 已经补了

看了全板没看到断线。腐蚀, 掉电的瞬间量到内存电压有1.6V
CPU电压不知道怎么量。因为没见过这些芯片,也无此芯片的定义,
上面写着(sic7690cd ) 这样的芯片总共12个,所以不知道怎么量, 也不知道怎么去修, 也不知道这个板的时序是怎么样的, 因为主板上有好多以前没见过的芯片,

该主板为单桥 。找完全板没看到时钟芯片。应该是集成在桥里
有哪位大神能够指点一两招,万分感谢,

网友:
在线求各路大神指点,啊

网友:
CPU电压测CPU周围的电感

网友A:
有没有过保呀,这种板子还很新

网友B:
CPU供电测旁边电感或MOS管S级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过保呀,这种板子还很新

过保了,    11 年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测旁边电感或MOS管S级电压。

触发掉电会不会是因为CPU座针脚断了?

网友:
先测主板供电 上电瞬间测量

网友C:
楼主把补针讲解一下呗!这种没那么容易补啊

网友:
是很新,坏了配件都不好找了

网友:
测cpu旁边电感

网友D:
不上电测IO第100脚VBAT,看看电压多少,正常得是3V以上高电平。另外开机掉电瞬间,测VTT总线供电,正常是个1V以上的高电平。如果缺总线供电,也是会触发掉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补针讲解一下呗!这种没那么容易补啊

在料板上找一根针脚插在断了的针脚上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在料板上找一根针脚插在断了的针脚上面,

插上就好?不用焊接?

网友F:
把12V的CPU供电拔掉。在开机看掉电不撒

网友:
修不好  卖给我        我来研究

网友:
确实新的很啊

网友G:
数字场管,带驱动芯片的,DR_MOS,这板是数字供电的。没有什么奇怪的,烧了就换上去,跟普通场管一样测一下控制脚对地阻值就行了。

ITE8275,动态电压调节器,

触发就掉电,如果还可以继续触发,那就是有电压没有出来,如果不能再次触发,就是电源保护了,这很难吗,不难吧

网友H:
这是技嘉的高端板,我目前还没修到过,但是见到过,第一眼看到颜色是黑的以为是华硕的,仔细一看是技嘉的,第二眼看到CPU供电部分这些芯片,我就发晕了、、

网友I:
不知这个看对你有没有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I:
不知这个看对你有没有用

  有用, 大大的有用,  简直是雪中送炭, 不知道 你还有没这个图纸,贪心一点不要见怪

网友:
引用 网友G:
数字场管,带驱动芯片的,DR_MOS,这板是数字供电的。没有什么奇怪的,烧了就换上去,跟普通场管一样测一下 ...

最主要的是我不知道这个什么DR_MOS怎么去测量。  因为没有其PDF,无法去测量。 不可能蒙着下手吧

网友:
11年 4 月份买的,   客户保养得很好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12V的CPU供电拔掉。在开机看掉电不撒

不是电源保护, 应该是缺电压,或者不跑吗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上电测IO第100脚VBAT,看看电压多少,正常得是3V以上高电平。另外开机掉电瞬间,测VTT总线供电,正常是个 ...

VTT总线供电是不是桥跟CPU中间的那个MOS管?  掉电瞬间有 1.2 V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是技嘉的高端板,我目前还没修到过,但是见到过,第一眼看到颜色是黑的以为是华硕的,仔细一看是技嘉的, ...

我也是一样的 ,我 把芯片上面的散热架拆了之后一看, 妈啊, 我都没见过这些东西, 怎么修, 所以才发这个帖子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G:
数字场管,带驱动芯片的,DR_MOS,这板是数字供电的。没有什么奇怪的,烧了就换上去,跟普通场管一样测一下 ...

这个板应该是缺电压  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上就好?不用焊接?

两根针脚能通应该就可以了,  只不过是能不能用的久而已

网友:
楼主可以去淘宝看下有没图纸买,如果有,买了后测试PG信号看下

网友J:
这种板还没遇到过,楼主修好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板还没遇到过,楼主修好没啊???

要是修好了我还在这里求助各路大神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有用, 大大的有用,  简直是雪中送炭, 不知道 你还有没这个图纸,贪心一点不要见怪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7859-1-1.html
已经帖出,希望多多支持一下。
记得修好之后,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这个针脚咋个补的了

网友:
测 电感反面的脚就 可以测到CPU供电电压啊,,既然你怀疑 缺电压 你就挨个测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7859-1-1.html
已经帖出,希望多多支持一下。
记得修好之后,分享一 ...

非常感谢 。

网友:
引用 网友I: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7859-1-1.html
已经帖出,希望多多支持一下。
记得修好之后,分享一 ...

好不容易过了24小时,  5分已送上

网友K:
那个CPU针脚断针,是怎么补的?换过CPU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个CPU针脚断针,是怎么补的?换过CPU座吗?

接上去的, 换座太麻烦了,

网友:
没修过。。菜鸟路过

网友:
高级板看见就怕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