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 一台 苹果MACBOOK Air 13.3 2013版的 无声音

楼主(2015-11-13):
求大神 有一台苹果Macbook air 13.3  2013版的机器  其余功能均正常  没有 声音
看了一下 设备 Audio 里 没有 声卡设备   声音设置里面也没有 output 可选  会是哪里 问题 声卡坏了吗? 顺便问一下 此机声卡 芯片是集成到哪里的?
可修复么?

网友:
苹果AIR的机器你最好先看看。风扇附近有根黑色的排线有没有插紧。没插好那玩意是直接认不到声卡,而且风扇会逛转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硬件有问题吧,有条件的话更换排线和小板测试下 。2样都换了那就是主板有问题了 你仔细检查下 大多数是进水坏的。

网友:
有可能是小板接触不好。

网友:
声卡是在小板上的,楼上说的对,可能是没插好

网友:
好的 多谢大家

网友:
楼主搞定了出来分享下

网友:
楼主声卡在耳机接口旁边啊 但是你试一下耳机有没有声音 如果耳机有声音你就看一下接口有没有坏了量一下 那几个信号正常 声卡的输出

网友:
接触不好的可能性比较大!楼主找到原因记得分享一下!!

网友:
要不要装个WIN7试试

网友:
一般先卸载原先驱动在安装官网驱动

网友:
就是排线座子腐蚀了 排线不可能松

网友:
怎么装了个英文系统?如果驱动没问题,就是板子的事了!苹果的声卡一般都是什么CIRRUS的

网友:
我更换了一个 小板 问题 解决了 谢谢大家!!!

网友:
具体 小板 哪里问题  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