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点位图为什么打不开

楼主(2015-11-13):
求助如题
接一个板子,华硕P8H61的,按开机键什么反应也没有,找一个点位图,可是没有软件能打开,俺 是小白,求助

网友:
点位图什么格式呢?百度查下格式再找点位图打开软件

网友:
开机没反应也有很多种  它是不触发呢还是不亮机呢  还是电流不对呢   试问电脑什么问题要下载点位图

网友:
如果是小白,最好都不要自己拆机器

网友:
要新版电位图软件

网友:
里面有新 旧两款点位图软件 你试下哪个有用

新建 WinRAR ZIP 压缩文件.zip

网友:
看下是什么格式的点位图,是FZ格式还是一个文件夹点进去很多文件的那种,论坛都有分别的软件打开的,你可以搜下

网友(2017-12-13):
有个主板 触发保护 再次触发不了 下载看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