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5 大小写指示灯闪5下,电流1.2-0.9-1.4跳变不亮机

楼主(2015-11-13):
HP 515 大小写指示灯闪5下,版号是6050A2258701-A03.心想此板子是北桥通病,加焊重做都是故障依旧,换了个CPU故障依旧,心想是否是bios问题呢,刷了故障依旧,程咬金三板斧都用过了,没招了。测了测电压都出来了。恳请论坛的大侠们赐教,谢谢。
cpu

网友:
是不是北桥坏了

网友:
515这板子。我印像中板子好像就一百块钱的样子吧。真心修不了的话可以试试换个板。花太多时间不值得!

网友:
北桥换个试试,这个北桥容易坏的

网友:
独显吗?显卡吧

网友:
blos刷过了吗 因特尔的吹显卡试试

网友:
多刷几个BIOS,不行加焊显卡试下

网友:
这机器北桥易坏,除了换北桥,好像楼主都做了,是不是内存有问题哟。

网友:
这电流还是没有过内存,把北桥重新植个球或换个,

网友:
北桥game over了吧 换吧

网友:
应该还是北桥的问题。仔细看看周边

网友:
我也有个和你一样的机器,开始是网卡找不到,重启就有了,后来蓝屏,再后来就是你说的闪5下。
直接加焊桥,我也不知道是南桥还是北桥,就是散热片压着的那块。(大伙别喷我,我是菜鸟)。然后居然亮了,连网卡的毛病也好了。
用了没多久,又坏了。老毛病。当然还是用老方法咯。这次加焊完了,在芯片和散热片之间放了一片铜片,用到现在。

网友:
换个北桥看看呢,或者先找个拆机的确认下,再买新的

网友:
别换北桥了 换主板把 这机器北桥 主板 价格差不多 别折腾

网友:
14楼说的实在

网友:
刷下BOSS试试

网友:
应该 是北桥坏了

网友:
换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