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M LX V2 二修板,修复

楼主(2015-11-13):
同行拿一块ASUS G41过来说不过内存,拿就接下吧.1,看外观,妈呀,附近几个电容多被同行焊反了。焊好后
2,试开机,不跑马,测内存电压1.4左右,正常是1.5,明显是反馈电路电阻变值,拿块AM3的板拆一对电阻换上(懒得检测,直接换)。跑E0啊,一想知道问题原因了,内存是单面的。G41特点是双面的内存,换上顺利跑马,到亮机,到这里还没结束

3,亮机后,发现闪屏,屏没问题的,以为是北桥显卡问题,那就亏大了。休息一下,再检测下VGA插口的三基色电容,发现其他2个阻值是78,又一个是68,换个拿个电容,马上开机,到此,恢复正常,终于结束维修,30块不容易啊
、有基础的人一看就明白我写的东西。没图片也知道,但是没维修经验的难看明白,花了一个早上,好浪费时间啊

neco -2 赞一个!

网友:
又是换电容又是测电阻的   LZ30太便宜了吧

网友:
修的不错,neco坛友估计是点错了,帮你加分找补回来了,价格有点低啊

网友A:
看懂一半,后面VGA的没看懂。

网友:
louzhu gaoshou

梦幻、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B:
ASUA电容的丝印好象是反着印的,逆天啊

网友C:
电容焊反了?通电不就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容焊反了?通电不就炸了。

电源滤波输入和输出部分的电容正负极焊反了,是会爆炸的,除了信号耦合电容之外。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焊反了?通电不就炸了。

电容在这里焊反 ,楼主这里是没有进行通电测试的,其本身性质就会变成负极输入 ,正极输出,其本身内部充电储存的电荷值就无法通过负极接地来释放,就会引起你说的爆炸。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懂一半,后面VGA的没看懂。

VGA 接口R G B 有三75欧姆的对地电阻, 78 偏大换对地电阻, 68偏小是电容拉低

网友:
我就是没基础的~

网友:
电容还能焊反。直是不好看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VGA 接口R G B 有三75欧姆的对地电阻, 78 偏大换对地电阻, 68偏小是电容拉低

我的表3欧为基础

网友:
上家太瞎搞了,修主板钱不好赚啊,小白刚入门,更不用说了

网友:
看不是华硕的,华硕不就是要反装吗?看丝印好像对不上哦

网友F:
三基色是测试VGA接口的123脚吗

网友:
这个电容很难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基色是测试VGA接口的123脚吗

VGA后面的3个并排电容

网友:
VGA后面的3个并排电容学习

网友:
华硕的电容和别的板装的不一样

网友:
查得很是仔细啊

网友:
G41内存是调单面和双面的?求解

网友:
华硕就是跟其它主板不一样 电容 印记反着印的

网友:
华硕电容是很容易装反.......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电源滤波输入和输出部分的电容正负极焊反了,是会爆炸的,除了信号耦合电容之外。

在同行那怎么没有爆炸。同行换完电容没通电试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同行那怎么没有爆炸。同行换完电容没通电试机吗

可能是吧。

网友:
怎么不拍张图!

网友H:
这块板的内存供电芯片与AM3的板的内存的供电芯片是否一样?你这里可以直接换?另外是不是说内存的电压只可以偏高一点,但不能偏低,这里只是少了0.1,如果不留意,还看不出。
还有你是说G41的板只是支持双面的内存,不支持单面的内存?还是第一次听说,多谢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块板的内存供电芯片与AM3的板的内存的供电芯片是否一样?你这里可以直接换?另外是不是说内存的电压只可 ...

首先我换的不是芯片,而是反馈电阻,有些G41对内存也不是一定要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I:
首先我换的不是芯片,而是反馈电阻,有些G41对内存也不是一定要双面

应当是这样理解的吧:G41的内存电压与AM3的内存电压都是1.5V,而反馈电路一般都是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反馈电压的,所以反馈电阻可以互换,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ASUA电容的丝印好象是反着印的,逆天啊

这个华硕的板号是ASUS的,不是ASUA

网友J:
华硕G41 不码码的话, 内存电压基本在1.2V差不多, 不能判断内存电压不正常, 不知道你是怎么肯定是内存电压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华硕G41 不码码的话, 内存电压基本在1.2V差不多, 不能判断内存电压不正常, 不知道你是怎么肯定是内存电压问 ...

G41我没见过1.2V电压,反正到目前没见过,倒是笔记本这个电压是有

网友:
是啊,懂了肯定能看懂了,小白就不好说了,算了给你加两分

网友:
你那同行也太坑了点吧。。。

网友:
想知道 为什么内存1.4  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