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G31MX V2主板 开机无视频

楼主(2015-11-13):
公司里三台机器同一故障,开机后CPU风扇转,硬盘工作;监视器无视频信号,求大神指点如何维修
cpu

网友:
诊断卡跑多少

网友:
起码的初步检查都不做,别人肯定没法帮你

网友:
初步测量都没有,别人没法帮你

网友:
楼主描述都不是很专业,所以不要自己处理了

网友:
看电压都出来了没

网友:
同时坏??????有那么倒霉吗,先确定是不是机子的问题,不要是因为线路问题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