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笔记本 显示无字符

楼主(2015-11-13):
求助 大师们今天有一台外星人笔记本 最先是显卡报警 显卡修好了后  接屏有显示屏幕上面没有上面字符,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求大师指点指点,屏接口查那个信号啊,看图

网友A:
没听懂什么意思,如果实在描述不清楚,请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听懂什么意思,如果实在描述不清楚,请上图

意思是屏亮了   是灰屏 屏幕上面不显示画面

OC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听懂什么意思,如果实在描述不清楚,请上图

意思是屏亮了   是灰屏 屏幕上面不显示画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屏亮了   是灰屏 屏幕上面不显示画面

刷BIOS试试

网友C:
外接有没有显示呢?

网友D:
灰屏,显卡没做好吧

网友:
测量屏有没有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灰屏,显卡没做好吧

显卡在其他机子上面可以正常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有没有显示呢?

外接一样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在其他机子上面可以正常点亮

那得查一查显卡供电和是显存供电是否正常了

网友:
这块板子 不装独立显卡也可以亮机的,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不装兜里显卡  内屏没有反应  外接一样灰屏  ,装独立显卡内接一样灰屏

网友:
查一查显卡供电和是显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E:
拆掉独立还是灰屏,这个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啦。。。再仔细瞧瞧吧,别让机器给糊弄了还来论坛糊弄一堆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拆掉独立还是灰屏,这个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啦。。。再仔细瞧瞧吧,别让机器给糊弄了还来论坛糊弄一堆人。

这样给你说吧,不不上独立显卡 接内屏不亮,  外接灰屏,    上独立显卡内屏也灰屏,  上独立显卡外接也是一样灰屏,桥我都换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给你说吧,不不上独立显卡 接内屏不亮,  外接灰屏,    上独立显卡内屏也灰屏,  上独立显卡外接也 ...

显卡在其他机子上面可以正常亮机,说明显卡没有问题的

网友F:
什么叫没有字符?什么显示没有吗?黑屏?还是没有DELL 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叫没有字符?什么显示没有吗?黑屏?还是没有DELL LOGO

没有  logo        一直保持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