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0-70进水维修

楼主(2015-11-13):
户拿来一台联想b40-70说是进水了机子是14年底生产的,拿到售后过说要换主板1380然后他没有换拿出来了。 。好吧,我打电话给我联想里面的兄弟查一下,售后哪边留了相片,没有办法走售后(以前进水的没有留底,早上10点申请个主板下午2点半到,拿出来给客户换板这样收的价格会高一点。400-到850之间)。
清理一片,清板水清一片,CPU后面的掉了几个电阻。下了图纸,没有点位的,都是在103排阻旁边的,都补10K的吧。 。上电开机不亮机,0.4A。再处一下声卡这边,掉了一个电感,有一些小电容,补上,量一下短路了马上找料板拆一下ALC233,量不短了, 。再上电,亮机,卡掉电了,还是看回CPU后面的电路吧,把103的电阻一个一个换全新的,上电0.68.跳一几下亮机,还是掉电了。。

小小菜鸟, + 5 很给力!

网友A:
楼主到底有没有修好啊。

网友:
说了半天也不知道修好没?

网友:
进水这么严重

网友:
是啊,修好了吗?

网友:
修好了没。。

网友B:
进水进成这样售后也能换出来么?

网友:
呃,事实上是算是修好了  只是 外接声音没有!  小伙子 这儿还没有写完  又忙着写第二个帖子了

网友:
我看一下图,有一个恢复开关对地了,声卡,USB,恢复按键 JIO1接口1脚.+3VLP过来一个100K电阻也没有补上,此线正常。开机不掉电了。装上东西进系统,开机声音有了,还好声卡旁边东西不是掉得很多。试一下各个各接口,发现右手边的USB接口不能用左边两个可以用。关机打阻433.左边正常的是两个都是430。5V正常,地线也正常。USB线都是直接进去CPU主桥里面,我还找一个其他位置上飞线算了。 最后发现 JFP1接口没有装,但有USB线路,飞线OK 。此维修OK。收工试机三个小时没有问题 。本人无有什么维修电路基础,基本是维修多了,经验有一点点。希望多给加点点分,没有分了,如果要这个机子的BIOS,或其他新款联新机子的BIOS可以找我要。

网友:
小小菜鸟, + 5 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到底有没有修好啊。

修好了。在下面有结果!

网友C:
表示没有看懂楼主写的问题

网友:
所以说嘛,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示没有看懂楼主写的问题

要再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示没有看懂楼主写的问题

声卡短路了。开机不亮机,换后正常亮但是掉电,恢复开机对地了,整好正常。

网友C:
恢复开机对地了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讲的这个我们有点懵

网友:
这么严重的进水楼主黑人家多少钱

网友:
大面积进水不好搞啊,要我见主板三分之一泡水了,意见换板。

398625933 -1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力不错,这板子有图纸有点位吗?

我也是在论坛下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进成这样售后也能换出来么?

应该不行的了,都长霉了

网友:
经验丰富啊 。。。。不错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呀,吊味口呀

网友:
进水很猛啊,修好才是王道!

网友E:
楼主,真的假的,没有维修基础还能修那么好吗,大师求你收了小弟我,我还是新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真的假的,没有维修基础还能修那么好吗,大师求你收了小弟我,我还是新手

我是理论基础差,其他有。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啊牛

网友:
没有点位图,请问你怎么知道CPU背面有电阻需要补上?

网友:
都100口可以吗

网友:
这可以收个好价格

网友:
我没看懂,你打电话给售后的兄弟,然后呢?

网友:
这板子腐蚀的太厉害了

网友:
先把腐蚀的处理好,在慢慢修

网友:
进成这样了,还搞毛线啊

网友:
这种本子维修很麻烦,楼主要加合理,支持。

网友:
这文章怎么就这了一半啊,到底是好没好??

网友:
换板好的吗?

网友:
论坛现在很少维修帖 都是求助,有个吊毛 JJYY的搞得我都不想发帖了 加分发维修帖的

网友:
進水還真嚴重 樓主真是厲害

网友G:
唉,这钱还是好挣。我现在心情很浮了,换桥都不想换。没劲。

网友:
?写的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恢复开机对地了是什么意思

开机板有2个按键  一个是开关  一个是进安全模式之类的

网友:
都亮机了后面应该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唉,这钱还是好挣。我现在心情很浮了,换桥都不想换。没劲。

I5 4代的机子。换桥成本老高老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理论基础差,其他有。

其实我是初中都没有毕业  就是对维修感兴趣  今年开始的学的  我基础也不怎么好  在外面之前也就在厂里学修路由器 交换机  网卡 等 我学这之前理论也差 最后也修的很好 当时老大还不想让我走  最后我合同到期就没有做了/      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和你一样  有的时候复杂了我听不懂   师傅加个扣扣备462723877   有机会交流交流

网友:
感觉好修的好复杂啊

网友:
楼主也挺仔细的,是我的话看到这么严重可能我都放弃了

网友:
有耐心,要是我直接叫客户换板子了

网友:
我现在自己用的机子也是B40  但是是B40-80  不知道主板一样不,想问问楼主 这款主板有没有用铁壳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