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45 上Q8300就不支持1333内存,只能上1066内存

楼主(2015-11-13):
今天修一块技嘉P45 上Q8300就不支持1333内存,只能上1066内存,换E3400可以上1333内存,这是什么奇怪问题,底座加焊,北桥,南桥都换了,IO换了,COM拆掉,时钟芯片也换了,当然BIOS肯定刷了,不用说,还是上Q8300  1333组合DDDDDD报警,Q8300  1066内存就可以进系统 了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
先用1066内存进去,BIOS调内存的频率为1066行不行?

网友:
这个和内存单面双面有没什么关系?

网友:
把内存附近的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花不少工夫了,累吧。

网友:
BIOS 问题吧

网友A:
换网卡比较实在。我一般修不好就换网卡就OK了。很神奇的

网友:
楼上正解。我也神常这样搞。

网友:
建议换一下网卡看一下!

网友:
注意 部分Q8300是认内存的

网友:
BIOS版本是最新的吗

网友:
我倒觉得是主板问题,内存CPU都不是问题

网友B:
g41  的板子是 很多不支持 1600  4g的!

.H.

网友:
楼主真牛了,大动作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g41  的板子是 很多不支持 1600  4g的!

不是很多 是全部不支持 G41三代内存原生才1066 你放1333都降频 1600是不可能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网卡比较实在。我一般修不好就换网卡就OK了。很神奇的

上1066内存是可以上网放电影听歌的。所以没有动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1066内存是可以上网放电影听歌的。所以没有动网卡

这个客户机器做雕刻的,必须修,等着工作,报价300,结果只能收100块,叫他将就着用,不能耽误他工作

网友:
G41不支持单M内存

网友:
我也恨,G41不上1600,只能进1333内存

网友:
是不是时钟芯片的问题

网友:
拼命发帖混点积分好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网卡比较实在。我一般修不好就换网卡就OK了。很神奇的
很神奇吗?网卡和内存都有系统管理总线控制,并联关系有可能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