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惠普Q2159换完高压板屏幕显示虚线的线条 遇到两台了

楼主(2015-11-13):
就是图片里面的问题

 会员0元2022-11-13 20:46

网友A:
最后一张图片,电容鼓了那么多,换了先

网友:
屏线没有接好吧

网友:
就是就是

网友:
排线被你弄松了,重插排线

网友:
对啊,屏线接口擦下先

网友B:
那么多鼓包电容你不换?

网友C:
换高压板和显示虚线有毛关系,屏线的干活。

网友D:
很明显的电容鼓包为啥不先换掉这些坏电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片,电容鼓了那么多,换了先

那是倒数第二张,我还再最后一张上仅的找

网友E:
换的是原配高压板吗?确定换的高压板是没问题的?把坏的高压板上电容换掉多试试。

网友:
先把鼓包的电容换掉看看

网友:
把电容换了,屏线清理好,应该没大事

网友:
这电容毛病在先。不换电容。那电压就不稳定了。不稳定就出小线。屏线有毛病不这样。

网友:
有干扰了!也许是滤波不良,先换掉鼓包电容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片,电容鼓了那么多,换了先

那个高压板是短路的,我是用通用板点的,就算换了原装的高压板,屏幕也是有那些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多鼓包电容你不换?

那个高压板是短路的,我是用通用板点的,就算换了原装的高压板,屏幕也是有那些线,第二台发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高压板和显示虚线有毛关系,屏线的干活。

那个高压板是短路的,我是用通用板点的,就算换了原装的高压板,屏幕也是有那些线,第二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的电容鼓包为啥不先换掉这些坏电容呢

那个高压板是短路的,我是用通用板点的,就算换了原装的高压板,屏幕也是有那些线,第二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的是原配高压板吗?确定换的高压板是没问题的?把坏的高压板上电容换掉多试试。

那个高压板是短路的,我是用通用板点的,就算换了原装的高压板,屏幕也是有那些线,第二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