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死活都是卡

楼主(2015-11-13):
      最近手头上有台V450独显的,刚来时,屏幕不显示黑屏,主板显卡有点小问题搞定后,暗屏,那又开始看看屏有问题没吧?打开一看高压条进水了,没招啊!先找了一个屏,测试过还是暗屏,确定是高压条的问题了,就定高压条吧,这样的高压条不常用的,货到后,装上还是暗屏,换个新屏还是暗屏,那就量电压排查吧,测的时候一不小心高压条的VCC与开启信号ON碰到一起竟然亮了,开机亮度什么的始终正常了,下面就是装硬盘了,装上硬盘蓝屏,那就调下硬盘模式吧,调过后,不蓝了,可是卡在进度条哪里,刚开始怀疑硬盘坏了,把硬盘测了没大事啊,换个硬盘再试试还是如此卡进度条,换什么系统都是卡,最后没办法开始修机器吧,把网卡撤了,卡,把读卡器芯片撤了还卡,把声卡撤了一如既往的卡,最后发现其中一个USB的V供电芯片旁边有进水的痕迹,还少了一个电容,电容补上后,把进水的痕迹清理了,依然很卡,最后又做了南桥还是卡。没招了,谁遇见过这样类型的问题,方便告诉小弟一下,一解燃眉之急!对了忘说了,BIOS我也刷过了!

网友A:
碰到过显卡问题发卡的,不知道对不对你这状态。

网友:
量一下数据线

网友B:
装系统的时候不要装驱动

网友:
从官网上下驱动再一个个装

网友C:
cpu换过吗?cpu坏了的话就很卡

网友D:
感觉是显卡  没见过这类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系统的时候不要装驱动

系统进度条就可以卡一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显卡  没见过这类的故障

那我再做下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换过吗?cpu坏了的话就很卡

CPU 我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显卡问题发卡的,不知道对不对你这状态。

那我坐下显卡试试,是马当活吗医吧

网友:
这机器暗屏是EC引起的吧  还有定什么高压条啊 弄个普通的LCD 用普通通用高压改啊 他的带尾巴的拿下来

网友:
  san re ye hui yin qi

网友:
卡进度条应该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VCC与开启信号短路过,查下ON从那里发出的,如果进PE都正常不仿换个显卡试下,

网友:
这修真是揪心啊,挺一下楼主期待公布结果

网友:
数据线都进桥了,量了一下硬盘数据线都无穷大,看来桥出问题了!

网友:
cPU 有问题时,也会很卡的

网友:
内存呢  CPU  南桥 内存 硬盘 等等,显卡应该就是个显示作用 你的应该是速度太慢

网友:
进水的机器,还是再细心检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