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网卡不过

楼主(2015-11-13):
闲着没事 修修以前有问题的主板 找到这块G41
测试能亮 进不去pe  死机  以为是Q18或者和它相连的排阻出问题了  实际测试的 时候发现 Q18 c级有3.3v电压
进入bios 关闭 板载网卡
进pe 做系统一路顺风  网卡型号为rtl8103el 换上新的  以为问题解决了 发现 还是 不行
实测 网卡 1.2 3。3 复位 时钟都没问题 15 16 20  21 阻止正常 与电容相连的通往南桥的 阻止也没问题
唯一可能有问题的 就是46 reset 实测 0.6 这个信号与一个2.5K电阻相连  实测 电阻 没问题  NB-lan-ret 为 3.3
那么问题来 到底哪坏了 来个高手 帮解答 解答
这块主板 关闭板载网卡 就能用 但是 我想 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刷过了  不行

网友A:
关闭板载网卡,加独立网卡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闭板载网卡,加独立网卡不行吗?

就是想修好  加个网卡 也能用

网友B:
电阻断开测46脚阻值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断开测46脚阻值看看

上班的 时候试试  这个脚正常 是多少V

网友:
修好了说一声~

网友:
修不好了 没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