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55 la-5972p

楼主(2015-11-13):
能开机 供电正常 就是不显示 请大家指点
不显示
联想

网友:
电流多少呀 !把CPU和内存换一下 看

网友:
你得描述版号,电流过程,电流跑到多少,这些你都简单说说,这样才能帮你一起分析和判断。这种尾巴带5的大多数都北桥,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跑马吗 复位正常吗

网友:
楼主应该是和我的一样,都是暗屏吧.像供电正在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