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是什么 8脚 MOS管

楼主(2015-11-13):
戴尔14-3437   公共点短路,烧鸡这个MOS管发烫 ,拆下来后正常,可我都没见过这个MOS管。   求大神说下定义

网友A:
你换之前那种上去也可以 不过你要分开N还是P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换之前那种上去也可以 不过你要分开N还是P的

以你多年经验看呢。   显卡供电MOS管应该是N道吧

网友:
要分开N还是P的

网友B:
算了,还是买几个回来,找了那么多料板都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算了,还是买几个回来,找了那么多料板都没找到

从其他板子的CPU和显卡供电管子拆下来就可以,不用看型号

网友C:
这是一个复合管,找不到可以找两个普通的拼一块用

网友:
是双MOS管..........................

网友D:
这个应该有图纸吧  看图纸

网友:
你可拆掉旁边的那个MOS管测量一下啊!

网友:
这个是符合mos管G480LG4858CPU供电就是用的这种供电管

网友E:
复合管,找不到可以找两个普通的拼一块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复合管,找不到可以找两个普通的拼一块用

哇,   师兄你有心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有图纸吧  看图纸

找了很多都没找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复合管,找不到可以找两个普通的拼一块用

好像不好弄,飞线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好弄,飞线是吧

可以的,飞线简单

网友:
上下管集成在一起了 估计是双N的吧

网友:
2个G级应该是个复合式MOS管

网友:
三星或者SONY的35V待机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你多年经验看呢。   显卡供电MOS管应该是N道吧

上下管那种一定是N的

网友:
版主大爱呀。

网友:
这个不是双MOS管么,虽然不常见但是偶尔能看到几个

网友:
刚刚看了一个  MOS管帖子  和你这个一模一样的       看回复     他们说是复合MOS管      可以用普通的管子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