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H2-AM3无总线供电小修

楼主(2015-11-13):
主板:H61H2-AM3
故障现象:复位灯常亮,无复位
接板一看H61的板,intel单桥,上电测量复位灯常亮,于是按时序走,先内存供电-桥-总线-VCCSA-CPU,于是测量到这里不正常

没有VCCSA供电,测量LM324的4脚12V正常,14脚输出不正常只有0.1V,于是查正向输入端12脚,发现也是0.1V左右不正常,于是看VCCSA COMP的来源,

一路由SLP3_L过来,一路由VTT_PWPGD过来,先看SLPS3_L由两个三极管控制,离线测量QN19是正常的,但是QN21不正常,BC阻值600多,BE阻值为1,因为担心万用表灵敏度和准确性,于是用力戳了一下E级,发现阻值不稳定,有时600有时1,但是决定还是再上电测量一下,再上电测量已经听到自检的声音了,插上显示器已经亮机。原来是QN21虚焊导致的无VCCSA供电,于是加焊了这四个三极管,测量阻值都稳定了,上电测机一切正常。还好有月饼发的图纸,要不然跑线累死。。。。。。。求加分。。。。。。。!!!

网友A:
H61的图纸发上一份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H61的图纸发上一份呗!

论坛上有下载

网友:
好资料啊。收藏

筱别WIN新婚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