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0 开机掉电 通病!!!!!!!!!!!!!

楼主(2015-11-13):
一台DELL 5420的机器  开机进系统掉电  安全模式不掉,1.5SUS +1.05V_PCH 这两个地方发烫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0903-1-1.html和这个朋友的描述很像   。刷过bios 干过显卡 不想把故障搞大了 求助大神!!!!!!

网友A:
LZ这解决速度够快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这解决速度够快的啊

主要是论坛够强大

网友B:
干过显卡 了,再就是干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过显卡 了,再就是干桥了!

原本是想干桥的 原因是桥发烫 比平常的温度高出很多 但是本着先简单后复杂的检修原则 就在论坛看了一下! 最后成功修复

网友:
大搞过的的就不要弄了,会很烦,不说浪费时间不说,说不定弄好这个不行那个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