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DT101 G2(4G)U盘量产

楼主(2015-11-13):
我之前用大白菜、U大师、电脑店做的启动盘老是出现兼容性差的情况,有的电脑能认,有的不认,也不知道是我的U盘不行还是PE不行。今天休息就抽空来做个CD+PE的盘。拿出经典的DT101,不打无准备之仗,先是度娘一下关于量产的文章,还真是不少。选取了几个差不多型号的(都是DT101系列的),然后下一堆软件。
然后就是开始按照教程来啦,不一会就到了量产的页面了。哈哈,马上搞定了!点击开始量产图标,出现RUN绿色进度条,等待中……???
咔嚓!进度条变红,出现报错。就知道没有这么简单,然后就开始到处搜索量产失败的解决办法。结果又搞了几个小时,不但没有搞好,还把U盘搞挂了。插上电脑不认,那个气啊?没办法,只能重新再来刷固件试试。
下载了一堆软件,没有用啊!就那个芯片检测的好像还是可以认得到,但是容量为0.使用“群联UPTOOL 2.070(2013.06.18)支持2251-68”这个软件把U盘又救活了,之后又折腾了一遍,还是不行,又挂了。然后我想这个软件也是量产工具来的,应该用它也可以量产,就搜这个软件的量产方法,还真有,但是不全。自己又试了下,这次进度条走到80%以后很慢,等了几分钟后还是报错。不甘心啊,折腾了快一天了也没有成功。
休息下,接着搞,打开量产软件,选择功能。心里在想,最后一次不成功就不干了,好歹知道怎么把U盘恢复回去了。也算没有白忙活!没想到竟然成功了!!!
下面整理一下,发出来给有需要的朋友参考下(仅供参考,量产失败,后果自负)。
1 :   打开芯片检测软件,插入U盘,软件会自动识别芯片组

2.    打开群联UPTOOL 2.070,按照图标选择

3.    点击“生产设定”图标,提示输入密码,密码自己设。

4.   点击确认,出现新的对话框。划线部分最好按照图片上的设定(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改下试试,后果自负!)

5.这里选择的就是CD+U盘的量产方法,红圈内的选中,划线部分是你的PE的镜像文件ISO格式的,你的镜像在什么位置就选什么位置。
(U盘量产失败后不认盘的修复也是这里,但是不勾选红圈中的选项)设置完成后,点确认。

6.返回到原始界面,点击开始就可以了。

7.    会有进度条显示,一般前2分钟,进度条无变化,后面就很快。

7.量产过程中可能会有停顿现象,不需担心。如果出现红色报错就是量产失败!
量产成功后,界面和第6步的界面相似。

8.  这时候可以拔掉U盘,重新插入。查看芯片检测软件,会有两个盘符。

9.    在我的电脑里也可以查看,一个U盘,一个CD-ROM

10.   那就是重启,测试PE了。一个U盘,两个PE。这样就不怕不兼容了!

有些东西,你不摸索是找不到方法的,别人的方法只能给你提供参考,不能完全照搬;我是走了很多弯路后,自己改的才成功。也许是瞎猫碰个死耗子!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希望和大家一起进步。继续学习中!

群联UPTOOL 2.070(2013.06.18)支持2251-68.zip

量产软件

芯片无忧 V1.630(ChipEasy).zip

芯片检测

网友A:
量产有时麻烦,直接用网上下载的U盘启动制作的就很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量产有时麻烦,直接用网上下载的U盘启动制作的就很好了

关键是PE兼容性不是很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PE兼容性不是很好。

目前,只有很老的485板子不是很好,其它的都可以的

网友C:
这种U盘是不是同时支持存放ISO文件呢?

网友:
不错,我急等2010年的时候我师父就开始教我们量产U盘启动,后来研究了半天关键还是安装包制作比较麻烦。最开始是东芝的芯片,后来是群联,现在是慧荣。。。关键研究这个不挣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U盘是不是同时支持存放ISO文件呢?

就是放了一个WINDOWS 2003安装包ISO包,发现再引导好慢,需要RAM到内存这个过程要点时间

网友:
这个可以作为量产的教程了 论坛有想做量产的可以参考这个过程

网友D:
目前测试最新版的,用大白菜,会装360流廊器,锁主页,,,用电脑店,会装叫火绒的杀毒软件,,,好像深度没装这些毛,,,,如果用手动GHOST的话,就不会装这些,,,,,,,

网友:
名字有点"霸气",我已经侵权了

网友:
中间一张是迅维的,又侵权了,sorry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前测试最新版的,用大白菜,会装360流廊器,锁主页,,,用电脑店,会装叫火绒的杀毒软件,,,好像深度 ...

恩,自己整理的PE比下这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U盘是不是同时支持存放ISO文件呢?

这个和平时使用的U盘是一样的,只是多了CD-ROM这个启动PE.相当于u盘光驱启动吧。具体使用效果还要再观察下。我之前做的PE有的电脑可以认到,有的认不到。感觉兼容性不是很好。还有就是大家在使用这些PE的时候最好使用手动GHOST工具,这样就不会安装一些PE的推广软件了。还有就是在个性化设置里面可以把推广软件的钩去掉,需要密码,电脑店的是“2012dnd”。其他的可以百度下。

网友:
我用的是U大师,还行,用的是2G的U盘兼容性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只有很老的485板子不是很好,其它的都可以的

不清楚,也可能是我的U盘问题。反正装系统的时候,有的电脑能认到,有的认不到。

网友:
三年了,立下悍马功劳的U盘,头子已经明显的憔悴(瘦了)

网友:
我的U盘已经换了一个了

网友D:
我有个量产成CDROM的2G U盘,是07年的,,,到现在,每次装系统,都是用这个2G的做启动盘,

网友E:
我一个32g的让我量产报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一个32g的让我量产报废了

可是试下刷固件,就算不能量产,起码可以救活啊。大U盘尽量不要量产吧!小U盘量产下,失败了也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产有时麻烦,直接用网上下载的U盘启动制作的就很好了

好多都不行 得拆硬盘出来装 很烦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是试下刷固件,就算不能量产,起码可以救活啊。大U盘尽量不要量产吧!小U盘量产下,失败了也没有关系。

我找京东看能不能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找京东看能不能退

这个可以有,就说不能用了。识别不到,其他的就一问三不知。应该可以换的。

网友F:
谢谢楼主的教程。我正好有个金士顿DT101 G2(8G)U盘没量产成功。我上次网上找了教程也是产量没成功,今天看见你的教程 一次成功。产量的U盘比软件制作的好用很多。我很久以前是在淘宝买的 可惜是2003的PE 现在很多主板不支持2003.在2003PE里看不见硬盘分区。现在很多新机都要用WIN7 WIN8才能识别。顺便问一下你U盘量产好了。大白菜再用软件制作的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产有时麻烦,直接用网上下载的U盘启动制作的就很好了

产量的U盘兼容性很强。比软件制作的好用很多。软件不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U盘是不是同时支持存放ISO文件呢?

要看PE支持不。电脑店支持的。里面有虚拟光驱加载可以ISO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量产成CDROM的2G U盘,是07年的,,,到现在,每次装系统,都是用这个2G的做启动盘,

2G的怎么装得下WIN7的文件

网友G:
感谢楼主分享。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的教程。我正好有个金士顿DT101 G2(8G)U盘没量产成功。我上次网上找了教程也是产量没成功,今天 ...

现在的PE带03和win8的。下最新的PE一般都带的有。
是啊,U盘量产后,剩余的就和普通U盘一个样子,想做大白菜还是老毛桃等随你意。

网友(2015-12-31):
引用 网友G:
感谢楼主分享。回去试试

如果是旧的小容量的U盘不妨试下,量产后基本很稳定。我之前做的U盘PE,用了一段时间后不是认不到,就是文件损坏。现在的病毒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