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5-11-13):
一直对不定时掉电的机感觉无从下手   高手们对此有什么  绝招应对的吗

网友:
不定时掉电就是没规律可寻,哪来的绝招啊,只能长期观察,一步一步地排除怀疑的部件。

网友:
要是不规律的掉电不好查
掉电先平排除散热 温控
之后查供电等

网友A:
不定时掉电要看故障现象 1.上电即掉 一般有短路 2.上电一会掉 电流跑不上 一般缺供电 3. 亮机掉电:(1)BIos (2)芯片不良 (3)滤波不良 4.系统运行不定时掉电:(1)隔保电路导通不良 (2)3.5v开启不良 (3)桥空焊或者坏 (4)显卡虚了  (5)芯片不良   (6)散热 温控 (7)BIOS
  纯手打 !遇到的基本是这些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

网友:
不定时的温度这方面注意下,定时的BIOS

网友:
5楼已经说完了,有波波测测,没波波挨个干,反正不太好修,加把劲吧

网友:
是不是有大电容

网友:
要看有多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定时掉电要看故障现象 1.上电即掉 一般有短路 2.上电一会掉 电流跑不上 一般缺供电 3. 亮机掉电:(1)BI ...

感谢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