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88 V3.2 无内存电压求助

楼主(2015-11-13):
MS-7388 V3.2  无内存电压求助

测第7脚,只有0.35
没有1_8VREF

这个芯片,有供电,没有EN.理论上不会输出1.8V,查EN 根踪VDDPWRGD

必须要有了CPU供电才能有VDDPWRGD.
还电源管理芯片,有供电,没有EN.
...后面的电路我也追了。但是感觉走错路了,理论上AMD的这个板,应该先有内存供电,再有CPU供电的。

高手们,指点一下,我哪里走错了。

网友:
内存供电Q50下面的电路肯定正常。测过了。就是没有1_8VREF

网友A:
直接把U64这个小6脚去掉试试看,很多人去掉就好了

网友:
查VCORE_EN# 查到Q34,发现又要用到内存供电了。  我汗啊。

网友:
这个u64肯定不能去的。这是要产生3个电压的。不是另外那种,接内存VDDSPD,VDDSCL的那种小J8.

网友:
V星的这个八脚芯片坏的很多,你换一个先。

网友:
还有开启信号你搜EN  ht这个才对

网友:
上次碰到一个板,也是CPU供电都有了就是没有内存供电,复位灯闪,换了芯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U64这个小6脚去掉试试看,很多人去掉就好了

在U64本身7脚对地阻值短路的情况下,可以把U64去掉测试故障。

网友:
去掉U64肯定是不行的,还是楼上说得对,你查EN_HT这个信号

网友:
EN_HT图纸上没有。 就这标了一下

网友B:
搞定了.换了U64

U64应该是直接输出1.8V的.   更换U64后,故障排除.不接12V的4P头.
出1.8V  不出1.2V 1.25V电压.

谢谢大家的出谋画策.

网友:
出了U供电后,EN才使U64出1.2 1.2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换了U64

U64应该是直接输出1.8V的.   更换U64后,故障排除.不接12V的4P头.

对头它是直接出1.8V,我也有一篇帖子是UP6212坏,无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