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5830显卡黑屏,能进系统,可以盲操作键盘

楼主(2015-11-13):
显卡拿到手黑屏,能进系统,可以盲操作键盘关机,换了2个DVI口都一样,然后打了电感对地电阻0.8欧,又上机试了一下显示器亮花屏,没关机换另外一个DVI结果黑屏了,再反复开关机还是黑屏,有时候显示器又可以检测到信号,显示器灯没闪,有时候检测不到,不知道如何下手,有没有高手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在线等大神指点一下该如何下手

网友:
干显卡啊  还用说

网友A:
有显存挂掉了,这应该是矿难的产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显存挂掉了,这应该是矿难的产物吧

没人用5830挖矿吧

网友:
听说现在又兴起了一咱叫维卡币的东西,不知道显卡能不能挖

网友:
继续顶,没有大神来指导一下吗

网友:
应该是哪个显存坏了

网友:
这有点象是显卡供电部分的问题,你再仔细量下

网友(2015-12-18):
同求高手帮分析原因!

网友:
不装驱动能不能用呢,加焊下gpu吧

网友:
换显卡看看,不行就是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