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论坛看见一个图有点不理解、还望大婶指点一二

楼主(2015-11-13):
就这张图、据他自己描述是PU10A 1脚位应该输出为高电平才对、但是1脚输出为低电平、他判定是运放器坏了换了一个后、1脚位输出为高电平、PACIN为高电平、保隔电路修好。但这里我有两个疑问、一个就是PU10A输出端那里明显有个圆圈应该是输出高电平反转一下变为低电平才对吧、难道是技术人员把图纸画错了 ??再一个就是就算1脚位那里为低电平、Vin经过PR21、PR19分压得来的电平到PACIN应该也是个高电平吧、除非是PD9稳压二极管击穿、或者是PU10A击穿直接把PR21上面的Vin拉低接地、不然的话就算去掉PU10A不用、PACIN应该也是高电平吧

网友:
1、这是电压比较器,不是门电路,只要+>-就输出高电平(集电极开路输出),+<=- 1脚内部接地
2、电压比较器输出只有两种状态,高和接地,所以需要外部上拉,1脚为低是比较器内部接地了

网友:
我也是新手,凑凑热闹。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楼主,只要能知道PU10A的供电和控制还有输出不就行了吗?干嘛非得了解电压啊、要想知道到是不是高电平找个板子一侧不就行了吗?

网友:
这个主要是适配器检测ACIN和PACIN为高 检测VIN电压

网友:
呵呵 哥们啊 你要看清楚啊  这是运算放大器 LM393 原理是V+大于V- VO上升 V-大于VO VO下降 V+等于V- VO不变
你这个图纸截图来源来自仁宝隔保电路的点火回路。

网友:
基础知识不扎实,LM393是比较器,它有开关作用,1脚是否让它被PR21拉高,取决于2,3脚的电压比较结果

网友:
这个 是基础啊,,要多多学习才行啊

网友:
我们所说的低电平是相对的,这对的低电平就等于接地的意思,相当于PR21的2脚与地相连,那还有什么电压呀,这个是比较器,不是门电路的非门,不要搞混淆了

网友:
同意楼上,这个是比较器,2 3脚的电压比较决定1脚输出的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