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抓波图片

楼主(2015-11-13):
本来想发维修的帖子的,因本人电脑软件水平太差,打个字都成难题, 就发几张今天用示波器抓的波形,也是刚学会,如果有不对的波形请多多指教,

网友A:
这个就是在维修中,多用多练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在维修中,多用多练就好了,

是啊,现在 也只是刚会一点简单的,看来要会分析才行啊,

网友B:
怎么波形的说明没有 啊,分别是电感前端的 波形,电感后端的波形,还有最后一个是5V上管G极的波形

网友:
楼主  教我怎么用示波器 QQ  72467019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波形的说明没有 啊,分别是电感前端的 波形,电感后端的波形,还有最后一个是5V上管G极的波形

想知道什么,了解什么,直接测量一下,这个不是更直观吗

网友:
小白表示不会用示波器,也没机会用,太高端了

网友:
楼主给我抓个电容耦合的信号给我瞧瞧,没电压的那种信号,比如显卡连接cpu的那一排电容的信号

网友:
复习一下,第一个是电感前端波形,第二个是电感后端波形,第三个是上管G级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