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路求证

楼主(2015-11-13):
台试主板ASUSM4N68T-MLE V2

问题:开不了机。
IO  IT8721F  第4脚3VSB无电压

网友:
这是图片,忘了上传了

网友:
对啊,就是这样

网友:
华硕的机子真的不好修啊 ,点位图也不好找啊,只有跑 线 啊

网友A:
你这样理解,这个芯片没有开启信号,你只要知道一点,就是5VSB进去,3VSB没短路,阻值在100以上,就要出3VSB 要是不出,就在这一块找原因,,,这个跟1117 ADJ 是一样功能,实在不行,直接上1117  3.3V改,FB不用管

网友:
楼上说的对,fb引脚只是起到3.3vsb输出电压值调节作用。

网友:
先换一个五脚稳压器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理解,这个芯片没有开启信号,你只要知道一点,就是5VSB进去,3VSB没短路,阻值在100以上,就要出3VS ...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B:
这个和笔记本还是有点像,修过好几个,基本就是重点检查反馈的电阻阻值,电容(更换),3V的外接电容

网友C:
如果不是大功率,改个1117-3.3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大功率,改个1117-3.3是可以的

1117本身属于线性稳压输出元器件,是小功率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笔记本还是有点像,修过好几个,基本就是重点检查反馈的电阻阻值,电容(更换),3V的外接电容

一般是反馈引脚输出连接的分压电阻变质也是通病。

网友:
看了一大堆回复总算明白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