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键盘鼠标不能用

楼主(2015-11-13):
820-3437-b,2013年A1466机器,键盘鼠标不能用,是主板问题,键盘鼠标排线够是好的,IO也重置了

网友:
我老板之前修到一个   进系统不能用 系统都是OK 的 最后被我老板修好 了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测一下南桥的供电

网友:
     是不是系统问题啊

网友:
我记得有键盘控制器的,你查查啊

网友:
触摸板换个试试呢

网友:
主板上有一个USB 控制器,换了吧,等你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