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版5S 摔后 无服务一例

楼主(2015-11-13):
昨天下班时接到一5S换屏, 内屏损坏。

报价换屏。 早上来到店里换上新屏后开机 一直显示正在搜索,

奇怪,此时是无卡的状态,正常应该提示 无 SIM卡。  难道是美版有锁 解锁后的机子?

下午客户来取机, 告知情况后, 装上卡后 一直无服务。客户同意接着维修。

下面开始:

打开设置 通用 关于本机。

正在上 实地的手机培训课程。 老师教的时候说 无服务先看 是 无接收 还是无发射。

运营商 里能识别到中国移动,  也就是说 接收 是正常的。

既然这里有调制解调器固件 那么也先排除 基带本身引起的 无信号。

拆机。 准备拆下基带 射频部分的屏蔽罩时发现。

卡槽最左下角断了一个引脚。

奇怪。断脚了怎么会能识别到SIM卡。 先量量这个脚是干嘛的。 一量。 地线。。

一般修卡槽坏的都是整体换的, 也不知道这个地脚 断针有没有影响。

先飞线测试下, 拆下自己的手机卡测试。

信号出来了。。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如果说不认SIM 卡 接收不正常 可能会直接去测量卡槽的阻值。

接收都正常了。 怎么会? 怎么会呢。 既然好了。不去管他了,  拆下重新装个针上去。

到此结束。 大洋到手。

网友:
虽然没有修过手机,感觉还是挺不错的给你加分

网友:
手机还没修过。我估计现在修苹果手机还能捞点。

网友:
这个地脚是不是sim卡槽上的一个测试点?

网友:
不会修手机,不过遇到这种情况还是可以捡钱的

网友:
看开维修都没有决定的,细心加经验

网友:
一般地脚断针的话,推测会造成SIM卡座供电不能形成良好接地回路工作状态。

网友:
没有接地脚,光有供电,不形成回路一样不能使用,数据脚是正常的就能识别卡。以上纯属瞎扯,哈哈哈

网友A:
这个情况换针是用风枪还是电烙铁

网友:
估计有运营商就有接受这个理论不是很准确。

网友:
这个卡槽好拆吗?你是用什么拆的?

网友:
苹果手机换卡槽还没遇见过。

网友:
还是很不错的 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有时间我也去报名。手机利润比PC大。

网友:
以后要学着修修手机才行了

网友:
手机不会修。。。。。。

网友:
摔掉点了   不接地当然检测不到

网友B:
楼主知不知道5s到百分之二十左右就自动关机,按开机键提示充电要,插上电源线自动开机电量还是原来的电量。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错!很好的维修经验!多谢分享!

网友:
非常不错啊,大洋这样就到手了。

网友:
手机暂时还不会,正在学习中~

网友:
我也有一个捡测不到SIM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知不知道5s到百分之二十左右就自动关机,按开机键提示充电要,插上电源线自动开机电量还是原来的电量。 ...

电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换针是用风枪还是电烙铁

直接烙铁就好了, 但是要焊的非常牢固。 因为卡槽边缘的焊盘很小,  焊好了要用镊子多测试几次针的弹性。

网友:
卡槽整体换的话,风枪温度要多少度呢

网友:
无服务,有的要关机,在开才有的,

网友: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让我送到售后去了

网友:
这种要用风枪有吹不  温度多少才好

网友:
前面用软件分析硬件不错,后面直接看到故障点,只能说长见识了

网友:
会修苹果手机的真心羡慕啊

网友:
这个单独更换一个针要拆槽子吗

网友:
感觉手机的技术含量更高啊

网友:
好像很不错啊

网友:
好厉害   啊   想学修手机

网友:
好像不错的样子   那不错的感觉

网友:
电脑生意不好,学学修手机吧

网友:
这个钱收的舒服

网友:
思路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