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主板上的供电芯片图纸

楼主(2015-11-14):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RF/IR3500VMPBF.html    我在这个网址查的VRM pin定义图, 型号似乎查的不对,最高电压只能1.22    请大家帮忙找找下面4个图片的VRM  pin脚定义图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RF/IR3500VMPBF.html    我在这个网址查的VRM pin定义图, 型号似乎查的不对,最高电压只能1.22    请大家帮忙找找下面4个图片的VRM  pin脚定义图

网友:
请大家帮忙看下正确的图纸是哪个

网友A:
没看懂具体想表达那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具体想表达那个图

主要是帮忙找下IR3500VMF 芯片 PDF  ,我只查到3500VBM的规格,   3500VBM看PIN脚只能调高电压到1.22V

VTT电压应该是能调高到1.65V

网友B:
这个好像书上有讲,楼主翻一翻书,可能解决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书上有讲,楼主翻一翻书,可能解决问题!

请问具体哪本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具体哪本书?

《主板维修不是事儿》

网友:
看了,只有通用的VID定义, 没有针对这个供电芯片的pin脚定义

网友: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396552/IRF/IR3500VMPBF.html

网友:
http://www.irf.com/product-info/datasheets/data/ir3502b.pdf

网友:
IR3500VMPBF+3502BM      是3502BM 提高VTT电压?

网友:
有人能帮忙看看么?

网友:
VRM是什么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