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400v,版号k45vd la-8224p开机不亮

楼主(2015-11-14):
华硕r400v,版号k45vd la-8224p开机不亮,电流1.03  0.98  0.93不动了黑屏;一开始是重装win7进BIOS,看启动项,发现调硬盘和U盘先后哪项里边都是空的,重启就这样了,请师傅们帮忙指点,多谢!

网友:
刷BIOS试试呗,以前不是能亮机的嘛

网友:
有没有加焊显卡试过呢

网友:
先简后难

网友: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毕竟一开始可以亮机的

网友:
先刷bios再加旱显卡

网友:
BIOS设置搞乱了就不显了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我给你个bios试试看吧

网友:
换内存试试 不行就刷个bios  先简单的来吧 之前亮的说名问题不大

网友:
好了,就是BIOS的问题,多谢!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没跑马吧

网友:
当时焊过桥和显卡,都不行

网友(2015-12-17):
那个大神有这款机器的图纸,发个呗。

网友:
BIOS设置有错误吧,,初始化一下看 看,,,不行就刷BIOS试试

网友:
先搞个BIOS  试试

网友:
   多半都是 BIOS 引起的, 昨天才修了个HP 也是电流卡在0.9不动,后来拆下BIOS 用编程一看,  居然里面没东西,  以前也能开机的啊,我没动过BIOS  也会掉数据么。。。 纠结,  最后刷了BIOS 就好了。  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