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小米九号智能平衡车看其内部结构图解

楼主(2015-11-14):
拆解小米九号智能平衡车看其内部结构图解

  在业界很多公司都在关注5公里或10公里内的短途交通问题时,小米在今年4月份ninebot收购智能平衡车老大Segway之后,ninebot&Segway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智能平衡车公司。并在同年10月19日,小米生态链公司的“新玩具”发布了ninebot迷你九号智能平衡车。

  虽然智能平衡车的各类细分后有很多种,但大体为两类,单轮智能平衡车和双轮智能平衡车。单轮智能平衡车在学习骑行时会比双轮智能平衡车更困难一些。小米九号智能平衡车是双轮,双轮智能平衡车入门及骑行会更加容易,降低了用户学习及使用的门槛。

  小米迷你九号智能平衡车的部分参数:

  1、轮子直径10.5英寸(约26厘米),双电机,总功率为700瓦。

  2、使用LG锂电池,54.8V,4300mAh。充满电后理论行驶距离约22公里。

  3、时速最高16公里/小时。可通过APP进行限速。

  4、车架使用镁合金制作,车身净重12.8公斤。载重量85公斤。

  新到手的小米迷你九号智能平衡车,只需要用附送的内六角板手及螺丝将方向杆安装到主体上,就可以试骑了。

  平衡车双脚踏板上有提示位置的保护膜,在熟悉平衡车的前后方向后,可以将保护膜撕掉。

  电源按钮及蓝牙、电池状态指示灯在方向杆前部。

  状态指示灯下面是充电口及LED前灯。九号平衡车的防水等级为IP54级生活防水。由于靠近地面,充电口有橡胶保护套。LED前灯可根据环境亮暗自动开关。自感应LED尾灯有不同的颜色指示,正常状态下为蓝色,停止状态为红色,转向时相应方向灯光会显示为黄色。

网友:

  了解一下智能平衡车的内部构造还是很有必要的,下面就是拆解小米九号智能平衡车看其内部结构图解教程。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平衡车的电池电压充满电后高压63V,远远超过了36V的安全电压范围,因此非专业人士不要试图对这个平衡车进行拆解,以免发生安全事故。

  电池位于平衡车底部,将四角固定螺丝拆开后,很容易就把电池卸下来。电池重量约4.3公斤。卸下电池后,可以看到平衡车内部的电路。

  拆下的主电路板。主控与电机控制电路位于同一块板上。两边有白色散热硅脂且有金属覆盖的是控制电机的MOS管。电路板安装在金属车架上,电机控制部分通过金属车架散热。

网友:

  由于有防水要求,九号平衡车迷你版的电路板涂了一层绝缘漆。电路板内置了多种传感器。平衡车的大脑是这片ST意法半导体的32位单片机。型号是STM32F103,ARM Cortex-M3内核,主频72MHz。

  脚踏板位置左右分别有一个红外传感器。人踏上去之后,橡胶踏板会下陷,阻挡住红外光线。通过这个开关可以感知双脚是否踏好。

  从内部构造来看,九号平衡车迷你版内部很简洁。

网友:
平衡车只见过几次感觉好好玩的感觉

网友:
没拆解完呢吧

网友:
在电脑城,和地铁上经常见到,感觉有点危险!

网友:
用来玩玩还是不错的。要当交通工具还是算了吧。这速度还不如走路。距离也这么短

网友:
lz牛啊  赞一个

网友:
感觉还是不放心啊 。。。还是脚踏实地的11路安全。。

网友:
只能好玩,没有好实用,如果可以加油就好了

网友:
你以为是摩托啊还加油

网友:
加油 油费多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