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U供电中的APU_SVC和APU_SVD的疑问

楼主(2015-11-14):
昨天修到个华硕,用的是仁宝的板子,LA-7321P,不出CPU供电,触发到0.3左右电流掉电,查CPU供电的条件,开启有,供电有。唯独不一样的就是这两个信号,SVC和SVD,这两个信号本应该由+1.8VS上拉,而触发开关后,实际测量,SVC只有0.32V,SVD是正常的1.7V,查这两个信号,除了进CPU的供电芯片外还进了桥,直觉告诉我,换桥能解决,果不其然。换桥正常。好的,今天又来一个华硕,但是这次使用华硕自己的板子,板号,ASUS K42DR。依然也是用的是AMD的U,故障也是不出CPU供电,电流上到0.3之后掉电,直觉告诉我直接去量那个信号吧,SVC和SVD。这个机子的SVC与SVD是由1.5V上拉。同样的。SVC电压没有,SVD电压正常。SVC这下除了进CPU供电芯片。还进了CPU。直接拿下CPU之后,触发一次,电流有了变化,这次是上电到了0.8掉电,再次触发测量,CPU电压有了,但是确实还是掉电,更换CPU后,故障变成了原来那样,上电0.3就掉了,拿掉CPU又是0.8掉。这个华硕我还没有解决。
求问,CPU_SVD 和CPU_SVC信号这两个信号的具体意思是什么?

网友:
月饼老师的课程里好像有说过……

网友A:
SVD是用示波器抓波的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SVD是用示波器抓波的信号吗

不是,这两个信号是CPU供电芯片脚上的两个电压信号,由电阻上拉。

网友B:
你的直觉真厉害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CPU_SVD 和CPU_SVC信号我也想知道有什么作用

网友:
个人觉得主板,技嘉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应该和Intel的SVID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直觉真厉害 ——,楼主解决了吗

第二个那个华硕也解决了,我先拿掉了CPU供电芯片,再拿掉所有CPU供电的上管,再通电触发,发现,不掉电,那两个信号也不被拉低,果断换掉CPU供电芯片,上电亮机。

网友:
貌似应该是CPU供电控制总线

网友:
有可能是调节cpu的电压的,类似intel的svid

网友:
楼主可以啊,没有误判

网友:
SVC和SVD的信号 和   SVID是一样的 设定CPU的供电电压。。。

网友:
好专业的问题啊小白学习了楼主很厉害啊!!!!!!!!!!!!!!!!!

网友:
也是电压识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