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g开机掉电

楼主(2015-11-14):
最开始出问题是开机几分钟就突然掉电关机,自己手动重启后,有时一分钟掉电,有时几秒掉电。现在几乎开机10秒以内就掉电了。尝试除尘和重新换硅脂,问题依然出现。开机风扇正常转动。用手摸了一下主板上的芯片,开机三秒就超热。怀疑是因为过热保护掉电的。正常情况下芯片会几秒就超热吗,有什么方法深入检测吗?

网友:
看看有大电容不

网友:
主要是三秒,刚亮就已经关了

网友A:
应该是供电不足,或者短路引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供电不足,或者短路引起

三秒就那么热,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不接风扇也能坚持一段时间把,这个才几秒就不行了,我也怀疑是短路,但是不知道怎么检测啊

网友:
修过掉电的是BIOS  要不你就把待机滤波换掉试试

网友C:
背面滤波大容是不是NEC  是就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背面滤波大容是不是NEC  是就换掉

不是nec

网友:
还有这个机子的,显卡,很容易坏,掉电,也有可能是它引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秒就那么热,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不接风扇也能坚持一段时间把,这个才几秒就不行了,我也怀疑是短路,但是 ...

你是做维修的吗,还是刚开始学

网友:
这个貌似不是散热的事。刷个BIOS吧

网友:
哦   不是NEC啊   那装一个上去  就有了不是   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做维修的吗,还是刚开始学

不是啊,只是电子方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啊,只是电子方面的

我建议你还是拿到维修点去吧,别把问题扩大了就麻烦了

网友:
板号是多少的

网友B:
红色是三秒超热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色是三秒超热的地方

显卡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可能是显卡短路才会很烫

网友:
把温控电路查查看

网友:
建议找个专业的维修点试试吧  毕竟钱不是一个人赚的完的

网友:
这是显卡问题导致的,显卡很烫掉电

网友:
我现在正在修这台 不定时掉电 有时候能用很多 有时候系统就掉了 这款机器根本故障是显卡温控空焊导致的 我是直接把显卡温控芯片拆掉 很多重值显卡搞定的

网友:
是不是Cpu后面的大电容

网友:
掉电只能一步一步排除了

网友:
CPU供电位的  电容加几个试试

网友:
呵呵,什么芯片哦,这问题问的

网友:
显卡本来问题就比较高的

网友:
不会是CPU坏了吧

网友:
如果确认配件是好的话,那僦有可能是显卡了

网友:
开机掉电短路了拆掉发烧芯片

网友:
把温控拆了看看

网友:
以我多年的经验来说,你的这个板子是有电压有轻微短路了,导致过流掉电

网友(2015-12-25):
你不装散热器,直接开机用手摸,是好机都会很热的。

网友:
刷BIOS应该可以好哦,我刚看了贴子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的  问题也是一样

网友:
开始芯片就巨烫,怎么不可能?如果是插电就巨烫,短路有可能,这都运行起来了,烫,很正常。

网友:
应该先看看究竟是什么地方发热的厉害吧

网友:
会不会显卡故障哦,很多人都这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