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30s配备双电池的原因?

楼主(2015-11-14):
thinkpad x230s配备双电池的原因?

红框为thinkpad x230s的双电池

在系统中就可以直接看到thinkpad x230s存在两块电池

  thinkpad x230s是联想推出的12.5寸超轻薄笔记本,thinkpad x230s虽然机身变得轻薄,但是接口配备却依然齐全,不仅在机身左右各有一个USB接口,还具有标准VGA接口、标准网卡接口,此外thinkpad x230s还有mini DisplayPort接口和4in1 读卡器插槽等。

  thinkpad x230s为了在轻薄的同时确保长续航,采用双3芯电池的设计,在系统中就可以直接看到存在两块电池,这一设计对于保持续航能力是比较有效的一个办法,thinkpad x230s配备两块3芯电池,规格均为11.1V24WH,配备一块电池会使机身变厚,采用双电池可以最大限度利用机身内部的空间,这也是thinkpad x230s可以在轻薄的同时配备双电池并拥有丰富接口的原因。

网友:
x230 就是吊 还没修到

网友:
这也可以  !佩服

网友:
我也没见过双电池的本子

网友A:
这机器有通病 BIOS容易坏。。刷个一样的BIOS上去 要开2次才可以显示   有办法决绝么。?

网友:
很是奇葩脑残设计

网友:
记得think t450也是又电池了!

网友:
我都修过2台X230,的确不好修,东芝芯片都合并了,以前是3个芯片,现在合并只有一个了

网友:
牛,两个电池用也用的就,不知道价格好不好

网友:
两块电池   还没有见过 期待

网友:
加起来不还是6芯  这设计挺人性化  有效减小电池体积

网友:
我这还有一块i7的板子 刚刚把二次开机的毛病修好了

网友(2016-01-18):
还没有修到这机器,不知道质量怎样,容易坏吗?

网友(2016-03-18):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别灌水了兄弟

网友:
刚修了一台,进蟑螂了。这机子是比较奇芭一点

网友C(2016-07-04):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有通病 BIOS容易坏。。刷个一样的BIOS上去 要开2次才可以显示   有办法决绝么。?

x230以后的机子都是这样的,,要修改EC的什么ME模块。搞不懂,或者用原厂BIOS

网友D(2016-08-11):
引用 网友C:
x230以后的机子都是这样的,,要修改EC的什么ME模块。搞不懂,或者用原厂BIOS

是的 i系列刷桥的BIOS或换桥都需要刷修改过的BIOS才可以的,修改BIOS里的me模块就可以

网友(2016-10-11):
引用 网友D:
是的 i系列刷桥的BIOS或换桥都需要刷修改过的BIOS才可以的,修改BIOS里的me模块就可以

版主会合成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