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刷机未知错误9

楼主(2015-11-14):
iPad2.刷机未知错误9.请搞过的朋友说说什么原因.谢谢..........
刷机

网友:
3G版还是WiFi版,刷机进度条走到哪?

网友:
说说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首先排除外配,报错9有可能是硬盘的问题,先检查硬盘的供电。

网友:
进度条出了没走,硬盘坏或者没3 1.8电压。也有可能板底跟CPU断线,拆下硬盘测阻值,正常就换硬盘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