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嘴尺寸

楼主(2015-11-14):
请问大家用热风枪吹主板上的元件的时候用的风嘴是多大的?直径是5MM还是4MM?哪个更合适?

网友:
就是你买风枪时自带的那种就可以啊

网友:
这个 要求不是太重要 你看不要太大 能聚风就行啦

网友:
主要是调风速,热量!

网友:
掌握风速跟温度就行

网友A:
差一MM有区别吗?半径也只是大半MM    服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一MM有区别吗?半径也只是大半MM    服了你

HH,我用的5MM的感觉挺顺手,在淘宝上看到有3和4MM的,想问一下是不是更好些

网友:
按自己的使用需求和习惯,这个没有哪个更好~

网友:
大一点的速度快,但是会吹到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