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拆机教程

楼主(2015-11-14):
iPhone6拆机教程

iPhone6拆机

  iPhone 6和iPhone 5s的拆解方式基本是一致的,但通过拆解图可以看到iPhone 6的显示屏要比iPhone 5s略厚一些,同时分别负责传输显示屏、听筒、前置摄像头、TouchID指纹识别信息的排线,此次在iPhone 6上全部都被更改到屏幕的上方。

内部图

前面板图

摄像头对比

  而在iPhone 6对比iPhone 5s的主板设计来看,布线结构和过去的iPhone 5S相比都没有太大差别,但由于锁屏键被放至机身右侧,所以在走线上有些细小的变化,所以iPhone 6与iPhone 5s的内部结构非常相似。

主板图

扬声器

  不过,iPhone 6拆机难度相比iPhone 5s要更高,主板依旧是双层式设计,存储模块为东芝提供。由于iPhone 6支持五种模式十多种频段,所以在外壳天线包边增粗的同时,无线模块的面积也有所增加。这也意味着iPhone 6iPhone 6的蓝牙、Wi-Fi、无线射频等功能将有更好的表现。

  相信大家都非常关心的摄像头凸出会磨损的问题,而这次拆解的结果显示,iPhone 6摄像头的镜片为蓝宝石玻璃,金属圈切割也有一定的角度,因此大可不必担心磨损。另外,iPhone 6这次还配备了超大尺寸的扬声器,iPhone5s大约能达到100分贝,而iPhone 6则能达到108分贝,在音量方面iPhone 6会有更好的表现。

振动器

  另一方面,日本媒体也发表文章细数了iPhone 6中使用的日本制造元件。首先,iPhone 6 Plus摄像头所搭载的“光学防抖修正用促动器”的供货商是由日本阿尔卑斯电气和三美电机提供的,并且称这款新型促动器的价格要比之前的产品高出50%至1倍,仅限部分高级机型采用。

  而iPhone 6的摄像头所采用的积层式CMOS图像传感器则由索尼等供货,触控屏则由日本显示器公司(Japan Display)提供,包括4.7英寸和5.5英寸两个规格的液晶面板。此外,置于显示屏内部,起到调节画面亮度功能的“LED背光灯”也将由日本公司美蓓亚供货。而LTE网络的信号传输线路所使用的高频率部件则使用日本的村田制作所的滤波器产品。

网友A:
苹果手机拆多了就自然而然都会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苹果手机拆多了就自然而然都会拆了

那有这么多苹果手机拆!

网友:
自己的手机拿来拆啊一直拆的去

网友:
苹果做工毕竟比其他手机好,当然拆也比较麻烦!

网友:
苹果的做工一直都是很好

网友:
苹果机都挺容易拆的,就是不太好修

网友:
苹果手机好拆     维修困难呀

网友:
只换过自己手机的电池

网友:
自己还没拆过苹果手机哦

网友:
自己的手机拿来拆啊一直拆  练习

网友:
自己手机  已拆爆     怎么  这么 难啊

网友:
对用户来说很实用。

网友(2015-12-20):
指纹识别排线,安装在屏幕上方, 可以避免拆卸拉断排线

网友:
教程在哪里,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有这么多苹果手机拆!

反复拆几遍

网友:
最怕屏线拆断,苹果的做工真不错!

网友(2016-05-06):
也是,拆机技巧不在多,熟能生巧嘛。多拆几次

网友:
把自己的多拆几次就好了。不过拆机简单维修难啊

网友(2016-08-09):
熟能生巧吧

网友:
拆苹果手机得细心一点,最怕的是指纹那个地方断线,就不好了

网友C:
看看教程 买块电池把手机电池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看教程 买块电池把手机电池换了

换电池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了,但是要注意小心一些别扩大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电池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了,但是要注意小心一些别扩大故障

好的 谢谢提醒 电池现在不行了 一天三充

网友(2017-02-28):
多拆装几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