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外接有显示内屏不显示换屏上可读写芯片OK

楼主(2015-11-14):
       如题,换的是相同型号可显示破屏上的芯片,这个芯片可以用RT809读写吗?大家可以交流一下,可以的话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把程序上传,大家共享不用换芯片了。

网友:
要合适的座子

网友:
某宝上有专门的读屏线

网友:
刷码片,淘宝买,或者自己制作,论坛有教程

网友:
应该不行   你可以自己试试

网友:
最后是换ROM好的吗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加油 我会赶上你的

网友:
不行吧   楼主试了没有  试试看

网友:
       这个应该有专门的刷写屏程序的编程器吧。 我们店就自己改了一个

网友:
恩呀,这样也搞过过的

网友:
不怎么懂这个,能不能说得详细点

网友:
CQ40不挑屏吧

网友:
应该有转接座吧

网友:
是换了码片好的,刚好手上有块同型号的破屏,要是没有的话该怎么搞,总不能直接换个新屏吧。

网友(2015-12-20):
不行的呀 要有刷rom的機

网友:
換主機板吧

网友:
可以飞线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