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待机偏高掉电一例

楼主(2015-11-14):
  今天接收一台B460掉电机器,心想又是捡钱了,拆机后发现,不是通病来的,后来查了好久,发现是CPU供电芯片问题,换了就OK

网友:
联想B460问题一大堆,只有看能不能捡到便宜

网友:
一般都是铁皮管的问题 或待机芯片那的问题

网友:
是供电芯片   还是cpu供电芯片上管?

网友:
和B470一样胎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