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开机灰屏维修

楼主(2015-11-14):
今天早一单位送来三台联想一体机,故障一样,都是开机灰屏,一直灰的,后来换显卡,换显存,都不行,后来发现是显卡供电问题,芯片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一般都会认为是显卡问题,

网友:
几台?是通病吗   型号呢

网友:
供电什么问题,语焉不详真没劲

网友:
是联想什么型号的一体机啊?

网友A:
好像是B350吧  具体忘了
应该是显卡边上一个8脚芯片,产生的1.05电压不足导致的

网友:
B350记住了,下回知道了

网友:
这种机器显示屏爱坏

网友:
最好来张图。

网友:
应该是显卡靠CPU这边八脚芯片不良

网友:
下会注意了。。一般都考虑显卡坏。。。显卡供电也灰屏。。

网友:
晕倒,你这说的啥啊,联想一体机可多了,啥型号啊?啥板号啊?这个貌似是通病吧!论坛有好多呢

网友:
楼主 什么型号的一体机呀,要说清楚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B350吧  具体忘了
应该是显卡边上一个8脚芯片,产生的1.05电压不足导致的

305/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