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核心损坏问题

楼主(2015-11-14):
哪些人碰到过啊?进2003PE有时候碰到PE核心文件损坏 10秒后自动关机  win8PE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U盘是好的  也没有中毒
第一次以为是中毒了  重做过 今天又碰到了

网友:
真心没碰到过,要是碰到了可以跟楼主分享一下

网友A:
遇到过,其实是电脑硬件有问题啊

网友:
硬盘有问题

网友:
不会吧?我遇到过 选择其他的PE就行  不是U盆的问题

网友:
我一直觉得这个问题是 PE不兼容造成的

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B:
2003PE用的少,基本上都是用的最新的win8PE!

网友:
换个pe啊,,

网友C:
兼容性导致的错误

网友D:
重新做一下启动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其实是电脑硬件有问题啊

同意此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其实是电脑硬件有问题啊

哪个硬件有问题呀?硬盘扫描过 没问题 其他要是有问题那就连开机都开不了的

网友:
硬盘 没问题   扫描过  应该是有些电脑不支持03PE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2003PE用的少,基本上都是用的最新的win8PE!

超级老的电脑还用WIN8?

网友:
进WIN8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兼容性导致的错误

应该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新做一下启动盘就好了

没用的   应该是有的电脑不兼容03PE

网友:
引用 网友E:
超级老的电脑还用WIN8?

  我这边主要是面对的目前的新机器 早期的老机器接触的比较少了!

网友:
换个pe牌子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

网友F(2016-01-3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最后换板解决,换内存,CPU都不行,不装硬盘也是一样提示 ,我用的是大白菜,不知道你们用的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