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掉电维修

楼主(2015-11-14):
  联想E47A不定时掉电,维修多台发现是PR269 电阻问题

....................................................................................................................................................我是分界线

我的泪为谁飞留:我来帮楼主补下电路图

网友:
楼主能不能上传一张图片看看,好做个笔记

网友:
弄张图润色一下更好,兴许有人赏点分

网友:
有图有真相啊   那个电阻干什么的

网友:
不错,没贴图片,要自己查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楼主

网友:
上个图或者照片

网友:
确实,主要看照片

网友:
就是集显供电负端反馈上拉电阻吧。

网友:
能详细说一说吗?这个PR269 电阻是什么功用的电阻?

网友:
楼主还能再详细一点不   起码发张图啊

网友:
哦,还没碰到过啊!以后修到的时候会注意下的

网友:
目前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无图无真像啊啊啊

网友:
楼主应该上传一张图片吗

网友:
如果来个实物图+解说 我想加分的会更多

网友:
一帮你补充了电路图

网友:
不理解   先收藏吧

网友:
没事在论坛里确实可以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楼主修的这个机器温度高不高,我用鲁大师一压,CPU温度非常的高,用3DMARK压显卡很高,感觉是散热片的问题,可是我找同行借了一个散热片,还是一样,不知道你修的这台是不是也温度高。

网友:
还有没有好心人补一张图片?

网友:
这个说的也太简单了吧,维修过程没有过多描述

网友:
能发现这个问题也真是不容易

网友:
亮了后掉电 还是上电的时候掉电

网友:
下次见到直接秒了,谢谢楼主

网友:
以后碰到就不要折腾了  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说下维修过程大家分享下

网友(2015-12-21):
事实上电阻是多大的啊,我也正在修,直找到位置了,但是电阻明显被翘了

网友:
等我来上传一下图片

网友: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PR269

网友:
等碰到一定验证,一个5V供电?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下次记得说明解析一下更加好!时间过了不能给你加分,很遗憾。

网友:
我晕,今天我修到这个机器,一查机器就没这个PR269的电阻,原来板子上就没这个东西,是空着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今天我也遇见一台,掉电重启,就是PR269坏,结果秒杀。

网友:
这个先收藏了 有一点没理解 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