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04苹果键盘鼠标失灵维修

楼主(2015-11-14):
客户送修 13.3的机子  说是好好的在用 键盘鼠标一下子都用不了,而且外接USB的鼠标也没有用。
因苹果的键盘鼠标都是走的USB 所以怀疑键盘鼠标应该同时坏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主板的原因引起的
查了一下鼠标键盘到主板的接口完好无问题 接触也正常,主板无进液,于时直接加热单桥 加热后上机测试,键盘鼠标都正常了,自已的想法是正确的,直接再拆下上BGA机子加焊南桥,有个习惯就是怀疑桥虚的时候会先用风枪加热一下看看 再做BGA 这样方便一点

网友:
我也习惯这样  免得上了BGA又不是那个问题

网友:
BGA加焊桥就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