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花屏求解救

楼主(2015-11-14):
康佳电视外壳型号为lc32fs82c, 故障为不接信号正常。接信号花屏。看图。求解决啊,版主以及各位大神求教。

网友A:
哥哥 杂子没有看到图呢,后面的看到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哥 杂子没有看到图呢,后面的看到没有

好了!刚上传你看看

网友:
好了!刚上传你看看。。。

网友B:
刷程序吧。我也遇到过一台,不过没弄到程序,换的万能板.收了3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程序吧。我也遇到过一台,不过没弄到程序,换的万能板.收了350

刷过了,淘宝买了一个,网上下了一个都是一样的问题。测过屏了。确认主板问题。但是具体也搞不清楚哪里的问题。

网友:
直接报废了!!

网友C:
感觉问题出在驱动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问题出在驱动板上

本来就是出在主板上  你可以看下7楼的回复

网友D:
有可能是主板cpu和DDR之间的通讯有问题,也有可能FLSHI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主板cpu和DDR之间的通讯有问题,也有可能FLSHI错误

你看下主板图,哪里是ddr,求解cpu是740,我知道。但是没有找到ddr、程序试过了!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E:
接信号源测量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接信号源测量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电源是好的,问题出在主板。电源我测试过了。屏也试过,确认是主板问题,但是是什么导致花屏的,就不知道了,关键是他不接信号不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