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重装系统之U盘启动盘制作

楼主(2015-11-14):
PC重装系统之U盘启动盘制作

  我们的电脑设备系统使用时间过长,会导致c盘垃圾文件不断的增加,日积月累可能会有不兼容烦人现象或者有的电脑白屏,误删出来系统文件,导致系统不能正常运行,我们就会去考虑重装系统,其实装系统的方法有许多,比如:硬盘安装,虚拟光驱安装、CD光驱安装、u盘安装。今天告诉大家怎么用U盘启动盘制作重装系统,如果电脑出现毛病自己也能解决。

  常用U盘启动盘制作的软件有以下几种:大白菜,老毛桃,电脑店等,还有其他的几种就不一一介绍了。

  第一、首先我们先下载大白菜,百度搜索“大白菜”,排在第一名的,然后进入官网下载,这里特别注意:“不要把下载的大白菜U盘制作软件放在C盘”。

  第二、打开大白菜的装机版软件,插入U盘,注意:大白菜制作软件会自动读取U盘。选择插入的U盘—模式“HDD-FAT32”—分配:500M—参数:默认—点击“一键制作启动U盘”,这时会弹出信息提示窗口,这里是警告是是否完成,点击“确定”。

  第三、制作完成之后,也会弹出信息提示框,点击“是(Y)”,这里是一键制作启动U盘完成,是否要用“电脑模拟器”测试U盘启动情况,只要你注意以上几步做好,基本上没问题。当然如果您不放心点击,也可进入PE模拟器进行测试。

  第四、进入PE模拟器之后,如果成功启动说明大白菜U盘启动盘已经制作成功,按住“Ctrl+Alt”关闭模拟窗口即可。

  因为制作启动盘会格式化我们的U盘,在用U盘制作完成之前最好把数据备份,等完成之后在重新上传,就能即当U盘启动盘制作,还能当做存储数据来用,两全其美。

网友A:
本人从不用大白菜,你不知道大白菜会自动安装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人从不用大白菜,你不知道大白菜会自动安装东西?

个性设置中吧赞助商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
一直用  电脑店装系统

网友:
这样的软件很多啊, 随便选个就不错的

网友:
电脑店会改主引导记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个性设置中吧赞助商关掉就可以了

要密码的,没密码就干不掉,我是从来都不用,不然赚不了外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密码的,没密码就干不掉,我是从来都不用,不然赚不了外块。

密码是WINBAICAI.COM

网友:
谢谢了,建议你用杏雨梨云,这个我一真都在用,感觉挺不错的,还可以在苹果电脑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