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烧不出来?

楼主(2015-11-14):
5V短路烧不出来?
线是那种红黑长长的线,加载5V,电流2A左右,用手摸全板,摸了半天,一个一个芯片摸,摸不出哪里发烫,明知5V短路了,却查不出哪里短了,这正如倩女幽魂里那谁所说,明知佛祖是假的,却战胜不了他,令人发狂啊。,改用IBM电源接口线,红线接短路电感,黑接螺丝孔,,插上电源,终于能查出来了,是一个1.05v的晶体IC烧了,摸到时候也不是很烫,有发烫,能感觉出来的那种,把晶体干下来,换上新的晶体,5V不短路了,5v也出来了,1.05v也出来了,好爽。

网友:
因该是你的线长了吧,有内阻

网友:
可能一点阻值也没了。

网友:
有些短路你是怎么都摸不出来的

网友:
IBM的晶体IC  这个容易坏的

网友:
现在问题修好了吗?有后续吗?

网友:
  为什么换了接口就可以烧出来了?

网友:
上了2A都没热。。。不会吧  有种绿色的线  或者铜线好用

网友:
烧鸡打法不是都好用的